华硕 K8V-X SE 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9-29):
此主板开机后,代码跑到D4,复位灯一闪,就自动关机.我把内存供电场管拆下后开机还是一样.把内存槽边上有个门电路LM324拆下后不会自动关机.换了一个好的上去.还是一样关机.望高手支招.强制开机,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A:
这个跟北桥关系大吧~
之前碰到一块一上内存就断电,经师傅看了下` `
为北桥坏~,给你个提示~
继续关注~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坏了,要不你先清洗一下北桥。。。。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北桥,有些故障,只有做了才知道的.........或者你先按住北桥试一下.

网友:
不加cpu是否一样会关机,把那条12v的小四针线拔开看看,还是那样就是io的事。

网友:
今天修了一片也是华硕的,也是754的,不过是NF3的,我这片是有一片ADP3148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北桥关系大吧~
之前碰到一块一上内存就断电,经师傅看了下` `
为北桥坏~,给你个提示~
继续关注~

你师傅谁呀...强烈怀疑他的判断..

这板是754的板.就算内存有问题也是CPU座子问题呢

LZ,这板在CPU风扇架下有个8282M,你换换它看看咯

网友:
楼主的师傅又是哪一位呢。

谁说LM324是门电路呢,那可是运放啊!哎,现在的故障区啊!

网友:
LM324双运算放大器,估计控制了四个场管,你拆了都估计北桥和内存和CPU都少一路电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搞的,竟不知324是什么,还说是门电路!LM324是常见4运算放大器.
查一查324周边及走线,它一般与北桥有正反馈及保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