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2F-A DYA的能用8712F-A DYS的代用吗?

楼主(2008-09-29):
8712F-A   DYA的能用8712F-A    DYS的代用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试试吧,io型号太多了,换过也记不清了。

网友:
说的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你还是下一个它们的图看下,看各脚的功能是不是一样是的话,就可以代换的!应急的话,先换下试试!

网友:
8712一般就两种.一种是GA专用的.一种就是普通的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从一个买配件的那里找到的

ITE 8712F-A有很多后缀,但后缀为HXS及IXS的IO市场上很少!
       ITE 8712F-A GXS (大多数主板使用这种),ITE8712F-A HXS IXS (在9XX系列主板及K8架构主板上使用的,与GXS 不可代换)
ITE8712F-A GXS-GB (技嘉主板常损IO,倒数第二排带有GB标示,为GB专用,与其他的8712不可代换)

  第二行的 GXS IXS 还有倒数第二排的GB,以下三种IO都不可代换

网友:
这个代换不了我试了!换完了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