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粉很简单

楼主(2008-09-29):
加粉只要想到把鼓拆开,打开粉盒就可以,但具体怎么操作,实际上就得多靠自己操作了,光有理论没有实践是空谈.

网友:
可以在网上。。。要有图片说明的。然后去实践。。
初学者,加完后,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般导致问题的就是,鼓心,充电辊,磁辊。。还有就是鼓上的导电部分。。比如,弹簧之类的东西。。
粉的资料和兼容性也很重要。有很多问题是粉不好。造成的。。。

网友:
楼主要说什么啊,加粉就是要小心嘛,上个hp2612加粉全过程。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1.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2.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3.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4.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5.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5.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6.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7.rar

HP1010硒鼓(2612A)加粉图解.part0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