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BX-X复位一下才能点亮

楼主(2008-09-29):
一块华硕A7VBX-X主板上AMDCPU接到手里不加电,测量开机无待机电压,换IO芯片后可以加电,但诊断卡跑FF测量各工作条件都正常,CPU还是不工作,可点重启开关一下就可以点亮了,而且进系统正常,以为IO芯片不行,又换了一个8712F-A故障依旧。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