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9-29):
主板点不亮:一阴天就点不亮了,通电正常硬盘灯一直亮,去下内存也不报警。但晴天后过两天不用修就上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呀?请指教!!!!

网友:
主板有问题,换一块算了,现在二手的也不贵了

网友:
是不是你那里潮湿了的原因哦。这种没见过

网友:
你的这块主板,肯定有原器件损坏,但是还没到OVER的程度,电子原器件都有电气特性,受一些环境的影响,如:温度、湿度等。建议你等主板出问题的时候,测量板上的元件,更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