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08-09-29):
一片V星K8N 939接口主板诊断卡跑FF,测下CPU无核心电压,上假负载,有核心电压1.45V,插上CPU还是无核心电压,并且一插电源自动开机,顺着POWER正极跑,直连W83627,顺着绿线跑,连着一个标着V星的IC,估计是V星专用开机芯片。
现在的问题是,没插CPU上假负载,他不会自动开机,需按power键开机,CPU的核心电压正常。而插上CPU,不但核心电压没了,而且会自动开机,也就是说CPU,W38627.还有V星开机IC,这3者有没有什么关系,像这样的问题,我应该从哪里入手?请大家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哎,没人见过这种故障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吧,换个IO试试

网友:
有点像是MS-的那个芯片坏了,可以考虑

网友:
这种板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多。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