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好龙威PS305电源,不知305D与305DM之间区别大不 ...
请教:看好龙威PS305电源,不知305D与305DM之间区别大不?

楼主(2008-09-29):
请教:看好龙威PS305电源,不知305D与305DM之间区别大不?
网上介绍DM带ma显示,不知道有用没有
有知道给说下子!
电源

网友:
买305电源主要看里面的变压器,有不良厂家装个小变压器在里面,电压是对的,但电流达不到5A,这种货色在市场上有不少,而且内部用料很粗糙,买到后建议在正极串个大点的二级管,重新调下电压表的可调电阻以显示正确的的电压,它可用来给电瓶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