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故障

楼主(2008-09-29):
ST40G硬盘,主机在突然断电后检测不到硬盘了.后来重新插了一下数据线又能检测到了,但进不了糸统. 不能重做糸统.用PQ工具提示出错,DM可以重新分区,但格式化C盘时要卡一下才过.进PE看C盘只有盘符,没有容量.不能进行读写操作.别的分区正常.用LFORMAT低格,提示检测不到硬盘.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助!谢谢

网友:
先用DISKGEN看看,如果硬盘表异常得话,那就是线得问题了,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
听听盘有没有异响,如果没有就先换更数据线,在不行就把盘挂在别的电脑上看下,判断是不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