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P4TPT主板产生内存参考IC型号

楼主(2008-09-29):
如题,被小弟挖掉了更换错了型号,本来的已经没有保留,今天偶拿出来修发现型号换错了,(查电路图可知),麻烦手上有此主板的XD帮忙看下(注:不是9173B,跑电路可以断定)

网友:
是R9173B,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图,1PIN是输入,2PIN是接地,偶的电路板上1PIN 2PIN是连在一起,然后接地的,所以肯定不是9173B

网友:
给你个照片看是不是一样的板,参考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是这个主板,不过可能大家忽略了,关键的是此型号S后面的字母,那才是关键的,这个是W83310S-N是不能跟9173B代换的,-R的就没有问题,哪个有S-N的PDF贡献一个,此板我要改线路了.....

网友(2009-12-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W83310S-N用9173代不行。直接出来就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