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 939的主板,检测完硬盘就死机。

楼主(2008-09-29):
华硕A8N5X 939的主板,检测完硬盘就死机。不是硬盘的事。恢复过BIOS。
华硕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看,有可能是硬盘坏了。我上次也遇上一回。

网友:
硬盘接口边上的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09-06):
首先刷下BIOS 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硬盘是好的 南桥的供电够吗硬盘接口的供电正常吗要不就是电源的故障了有的电源供电不足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第一针复位排针到南桥的线路,看看小三极管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换,如果不行,按一下桥看能不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