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及各位老鸟

楼主(2008-09-29):
我有两块新的WD80G硬盘  放到TCL牌机上用了一个星期后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d press a key  的现象 之后把这两块硬盘放到好的电脑上也是出现一样的现象 (已经格式化过了)  TCL品牌机原来的两块原装的硬盘也是出现这样的现象开始我开始以为硬盘坏了就换了两块WD的   现在新的硬盘又出现问题了。。不知道硬盘是不是坏了。。到底是什么毛病?请求解。。。

网友: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press a key
-------------------------------------------------------------------------
选择可启动的盘按任意键重启动。

你的软件是否有问题?若能排除软件问题,就是该电脑的电源可能有问题,容易将硬盘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软件?哪里的软件?那我硬盘格式化过了啊,怎么可能还有软件问题呢?还有排除中毒可能。COMS放电 硬盘低格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