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时好时坏,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8-09-29):
显卡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就是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换显卡则好了,说明这个显卡有问题,请问该从哪里入手维修?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

网友:
LK
固态电容,没有鼓起的。

网友:
估计哪里有虚焊..........

网友:
请问维修显卡从哪里入手?
请问维修显卡从哪里入手?

网友:
凡是电器,第一首先得有电是吧?
测下关键点的电压。
多看下坛里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