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我的内存是那个颗粒坏了。

楼主(2008-09-29):
笔记本SD4芯片256M 133外频的,请问各位高手是那个芯片坏了,怎么分析笔记本内存哪个颗粒

的好坏?

1-32M ------------------------------------------------------------------------------------------------------------

32-64M  -------------------------------------------------------------------------------------------------------

64-96M ------------------------------------------------------------------------------------------------------------

96-128M-------------------------------------------------------------------------------------------------------------

128-160M ---------------9--------------------------------------------------------------------------------------------

160-192M  --------------9-----------------------------------------------------------------------------------------

192-224M-----------------------------------------------------------------------------------------------------------

224-256M--------------------------------------------------------------------------------------------------------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 ABCDF 0123456789ABCDF012345678 ABCDF

网友:
高手都放假了? :'( :'(

网友:
没有人懂笔记本内存怎么看的吗?

网友:
几个内存,单面双面?

网友:
一条单面4芯片256M

网友: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分析是第一颗。能不能说一下分析的办法

网友:
4颗粒的
至少为16bit的颗粒

虽为第二个8位,但也在第一颗内存颗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第一颗为什么会显示在128-192m这个阶段?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