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5GV-M2 分享

楼主(2008-09-29):
ECS 845GV-M2 主板   拿到的时候是跑C1就自动关机 再自动开机. 怀疑当内存 .  检查电压正常  再查AD线  发现正常的都是498      有一个却是501   跟着走线  发现在靠近北桥的地方大概1厘米的长度的线路有400多的阻值 外观和正常的一样 很难发现  焊接通了之后再试机 一切正常
由此呼吁大家以后检查AD线的时候 要细心1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看一下 (我查了第2遍才发现的 )

网友:
这种 问题真不容易发现,学习到了细心呀

网友:
的确是很难发现的   呵呵 你所说的AD线怎么就那么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