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三星911N黑屏.电源输出两个25V820UF电容鼓了.换了25V1000UF电容.后.通电高压烧短路了.这个问题是三星的通病吗.我有两台这款机器.故障现在是一样的.如果是通痛.有解决方法吗.急用.
通病
黑屏

网友:
从那两个电容 再往前跟线 看是不是有个 八角场管 把它换了

网友:
修好了记得看看升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

网友:
现在 你通电 细细听 看一体板 是否有 答答答 的声音 而且电压还有变动 如过真如我所说的那样 问题就在我给你说的那个 八角场管 上面~~~

网友:
估计是八脚芯片坏了, 一定有别的缘故,不是光光换电容这么简单

网友:
多半都是虚焊引起的烧。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