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钰845GL完全断电后。在接电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29):
完全断电。再接电开不了机。得重复插拔几次才能开机。只要不完全断电。再次开机都可以。。开机后能正常使用。排除其它部件问题。。。确定主板电路有问题。但是我是初学。所以不知道毛病出在主板那个电路上。。。
开不了机

网友:
水平有限.没招了.把机箱启动开关一头接地.一头接绿线里了....正常使用了.

网友:
主板电池没有电可能性最大,换电池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