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X-55O显卡玩游戏黑屏

楼主(2008-09-29):
我有一台电脑,现在玩单机魔兽和一些网络游戏,都是玩1。2个小时,就黑屏了,我以为系统问题,杀毒,(我用卡吧杀到里面有木马,我清除了)可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把电脑里面的灰尘都扫了一下,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但是我玩QQ,看电视,浏览网业什么问题都没出现。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到最后又把显卡,内存,CPU,风扇 都擦灰了,然后再插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显卡上的风扇我都打了油,还把灰擦了!PS:我的电脑有3个月没用,以前没出现这类是的问题,到现在才出现的。。。

网友:
估计是显卡受潮,用风枪吹下先。
主板与显卡用了多长时间了?也要注意主板上给显卡供电的电容。

网友:
这里没有风枪,我拿到太阳底下去晒行不?显卡和主班都用了一年了。还有就是显卡上的电容有问题?这个我不知道勒,照道理说,电容有问题,为什么我玩其它小游戏或者上网看网夜能行。我一打大型3D游戏就黑。我想估计是显卡的散热问题,我把即箱盖都扯掉了。我就是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
太阳底下去晒,可以试下,(估计效果不大)别碰上下雨哟!

家里有吹风的风筒吗,哪个可以用来试下。

注意小心吹坏了。

玩游戏与上网,显卡对供电的要求就不一样。

如果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上述现象。

所以,你先试下简单的方法,看好使不?

不然,就给人修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