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 电脑不认

楼主(2008-09-29):
一客户两块金士顿2G  U 盘,插电脑上一点反应也没有,两块都是一样的,查保险没用断路的,中间的数据脚直接连在主控上的,测了,也是通的,插上电脑几秒就感觉主控发热,不过不烫手,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主控有问题?
是的,我把主控换了,就OK了,看来U盘的主控这么爱坏啊!

网友:
晶振哪去了?不安晶振是不会好用的。

网友:
那是上一个的,我焊掉了,下面一个是完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主控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加焊下。

网友:
我也怀疑是主控的问题,我加焊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控损坏了,以U盘插错接的前置USB面板居多!

网友:
上淘宝吧~~  8元一个主控芯片

网友:
现在的2GU盘都不值钱了,换个主控8元,自己赚点,起码也要叫价15、20元吧,那样的话,人家还修吗

网友:
你看一下电流多少,这种U盘大都是主控坏的多.

网友:
主控挂了,我换过好多

网友:
建义楼主换个晶振!!!一般都能好的!!!

网友:
我也怀疑是晶振坏了,换了一后,还是一样的,估计主控挂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知道2G的闪存换到别的U盘上可以用不?

网友:
新手学习优盘维修,晶振不是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拆掉晶振,电流如果超过10ma就可能是主控或者其它短路问题,上晶振大概50ma左右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主控是不是好的, 具体方法,以数字万用表为例;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数据脚,测到数据的两个脚阻值一样在500多欧姆就基本可以判断主控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 很清楚 你换电脑试试

网友:
如果优盘中有重要数据,修一下还是值得的

网友:
多半是买到盗版货了   没得修得价值得

网友:
一般闪存芯片不会坏,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的淘宝店有U盘半成品,把闪存芯片换到哪个半成品上试试。

网友:
用只产能软件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的U盘吧

网友(2008-12-30):
晕!!!
可我的金士顿1GU盘连接电脑后,不一会主控就发烫,愈来愈烫呀,请教楼主及各高手我该怎么办?

网友:
U盘现在真是白菜价,不值得修呀!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故障的U盘,真的很多都是主芯坏的,
就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网友:
这个是假的 金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