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有DDR2内存插槽测试点和图解啊?

楼主(2008-09-29):
谁有DDR2内存插槽测试点和图解啊?我想测时钟信号和电压?最好有图的那种!

网友(2009-10-11):
1、时钟信号点,共有8个时钟信号点,分别位于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正常进,时钟信号点工作电压为1.1V。
2、电压信号点,DDR2内存插槽有2种电压,其中238针脚为3.3V供电脚,51、53、56、59、62、64、69、72、75、78、170、172、175、178、181、187、189、191、194针脚为1.8V供电脚。

网友:
我有本书上有  可以在网上 找到 张军 写的 上面很详细

网友:
“我有本书上有  可以在网上 找到 张军 写的 上面很详细”

等于没说!

网友(2009-11-13):
如果内存供电电压不正常~~~!是内存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2009-12-31):
查内存供电电路,和MOS管看是不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