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任何一块网卡都上不了网,网络连接打了感叹号

楼主(2008-09-29):
怀疑是主板问题,忘高手赐教

网友:
PCI接口出了问题了, 查看PCI代电,地址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看样子是雷击的吧,用USB网卡上网吧

网友:
如果板子上没有集成的网卡芯片,那么你可以:

第一,先重新安装系统。确保不是系统或软件方面造成的的。
第二,在第一步的前提下,更换不同的独立网卡做测试。
第三,如果第二步不行的话,还可以更换不同的PCI插槽做测试。
第四,如果第三步还不行,基本上是南桥方面的问题了。

我有碰到过一块主板跟你的情况类似,不过这块板子老是提示网线已被拔出。

网友:
USB的网卡要多少钱呀,我还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