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RZ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9-29):
技嘉845GE-RZ主板..  一个月没用.今天就没法开机了. 开机电压5V有. 换过32M晶体也不行.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板不开机. 都没修好过. 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各位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烘一烘,晒一晒也许就好了。清一下CMOS。

网友:
先检查电池电压和电流,给cmos彻底放电,要几分钟

网友:
如果起震电路没问题的话就跑下电路
附上开机图:[localimg=400,160]1[/localimg]

网友:
是啊,查查看AGP保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