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09-29):
MS-7102  754芯片主板,在进入系统的时候出现重新启动或者蓝屏,  也没有发现电容鼓,也没有哪里特别的发烫,  在内存旁边有一个MOS管有些烫,我就换一个上去还是一样的.    想更新BIOS,兄弟们说有可能会解决吗.

网友:
刚刚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换电源或内存试试?或是摸看看那里发热

网友:
把集成的声卡和别的关一下试有时声卡坏了也那样

网友:
進BIOS關閉網卡試一下,說不定有意外驚喜

网友:
MOS管发热,有地方有短路吧,供电不稳,检查相关内存供电相关的电路.

网友:
你要先说进系统到了哪一步?

我的个人经验是:
XP画面出来前。一般是南桥及周边有问题.
XP画面出来后,再死机蓝屏.一般是北桥及周边问题(有少数是集成设备出问题的)

进了桌面后蓝屏重起,一般是显卡,内存,电容等,及供电不足造成!

具体只能慢慢一个个排除了.希望对你有用吧

网友:
内存那边的问题比较大,可以重点考虑

网友:
有没有换个内存看看,内存有问题出会出现上面的故障

网友:
内存,CPU,都换过了,BIOS也得新刷过了,就是还是一样的重新启动.客户也拿走的了

网友:
南桥芯片不稳定吧,或许就是南桥出了问题的

网友:
按你说的内存供电管有发热现象估计内存周边的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建义更换控制内存供电管工作的LM358或LM324的运放!!!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此板这个现象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我以前也有一片同样问题,换了南桥故障依旧。最后是换了CPU座下面的两个贴片电容解决的。

网友:
版主怎么知道是CPU座下面的贴片电容坏了,能否与我们这些新手讲解下?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我倒没有考虑到。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会考虑到的。谢谢。

网友:
高招啊,版主是怎么叛断出这两个贴片出了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技嘉的845PE小方板.现像也是进系统就是一小亮点在那里闪,有时候检查硬盘那就停住了..最小系统排除其他问题,仔细查看内存供电部分一个SK32二极管爆起了,用一个SS14更换后.烤机正常.小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