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旁边的管子型号

楼主(2008-09-29):
这一块主板拿来的时候内存旁边那一个管已经烧坏了,看不出什么型号了.  然后我找了MOS场管换上去还是不行,找了三级管换上去能点亮但是死机. 有哪一位仁兄知道这个管子的具体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其他板 Q4是4500。看不明白你说的是Q4还是右边的那个MOS(有用9916的)

网友:
Q4没有管子的. 就是那个MOS管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换一支D55N03管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是用的B1202之类的三级管吧
.

网友:
实在不行.就自己装个电路 .把3.3V用二极管降压过来给内存供电算啦..
呵呵..我经常这样搞的。.

网友:
是1202,可以用A2309代换,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这个板我也正好修过~内存那MOS管旁边是没有芯片的,我以为有那个8角芯片的,
搞了半天是没有的,之前跟人搞的很烂,就以为有个8角的,那板也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修好了~
MOS管55N03,或者3055,代换,
MOS管那里不是有个排阻的位置,我望上加了个0000的排租,反正是修好了~

网友:
下面不是写着RN48吗,难道不是排阻?

网友:
RN48,应该是一个排阻吧

网友:
换了一个9916就好了.

网友:
华挚的那个位置大多是个三极管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 ,能详细点吗

网友:
终于遇见一个焊锡功力比我小的了···

网友:
RN48是电阻,你加一个16欧的上去。

网友:
弄了一个9916的管子上去就好了。换其它的型号的场管子都不怎么行的。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用那个9916的垃圾好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