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触发问题?????

楼主(2008-09-29):
一块新天下的845主板,型号为p4-845d主板拿来时不同点。
开机有5v,
但是每次触发晶振都能开机,
怀疑晶振问题,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于是想到谐振电容。
可是换了之后还一样
每次都要触发晶振才能开机,
但是不检测。
郁闷之中!!!
什么原因呀

网友:
可能是南桥受潮了.用850吹一下南桥或用锡炉烤一下

网友:
试过了
但是还是一样呀!!!
为什么呀

网友:
106换了没有? 要不你换同一快主板的晶振和谐振电容以及106 在用风枪在主板的背面加热

网友:
我找了一块
一模一样的主板,
可是换了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正被这样的问题郁闷着呢~
雷击板,换南桥~听说要烤下才能焊上去~我就没烤~直接来的
现在晶振,谐振都换了~106也换了``换了几便了```
都是要动动晶振才行,跑C1,内存不跑~狂郁闷~

网友:
会不会换的配件也是坏的啊。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106代表什么?

网友:
有的晶振要加电才跑码,把105也换了吧

网友:
李立红同志,105.106各代表什么啊?

网友:
106   105   是指的电阻阻值吧??!!!

网友:
主板现在的问题,和上面说的一样呀!!!
主板优势可以检测C1,C0。但是有时候又不检测了,
而且每次都要触发开关,然后触发晶振或者谐振电容才能开机》
很是郁闷呢?
换桥。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试过清洗南桥就好的板..LZ可以洗洗更健康

网友:
我建议你把 两个谐振电容吹下 试试

网友(2010-03-25):
南桥废了
一换谐振电容
二换晶振
三环106电阻
四换南桥

网友:
量下COMS跳线的电压,如果电压与电池的电压不相等,换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金针旁边有2个106电阻,把他换了试试

网友:
在晶振一脚加一个106到地试试

网友:
量下COMS跳线的电压,如果电压与电池的电压不相等,换换谐振电容试试
引用 网友A:
跳线的电压与电池的电压本来就不相等,这也有问题》?
我手上也有一个 810的主板也是这情况,也想得到答案。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晶振及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手摸一下就能开机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楼主一样问题的板子希望高手能来给出答案

网友:
可以加焊下南桥试试呀

网友:
这样的主板最好要加热南桥,或者放到烤箱里加热几个小时,给南桥除湿

网友:
南桥问题,建议摘下来从搞,不好就换个吧

网友:
个人觉得以上问题应该首先确定RTC电路是否有漏电,一般漏电电流要小于5毫安

网友:
南桥 着个问题
看到过哪个大师
说可以修改的
我只是瞄了下
基础知识太差看不懂 呵呵!~

网友:
RTC电路是否有漏电,怎么查?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楼主一样问题的板子,开机要用手触摸晶振才能开机检测卡00 c0后就停了,不能复位,也不能关机
搜了一下以前的帖子,有高手说是南桥的事,就加焊了,开机还是要用手摸晶振,不过能一路跑到FF,而且亮了。但还是不能复位不能关机。USB也没电
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空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