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不检内存

楼主(2008-09-29):
一块硕泰克主板,内存条插反了,内存供电二极管烧坏,换上正常点亮,可换了条内存,却怎么也点不亮了,内存供电正常
BIOS也刷了,诊断卡上却只跑C1没啥反应。急。。。。。。

网友:
你把内存槽边的排阻加焊一遍!在用风枪吹一吹北桥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