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ens 900 笔记本屏幕有横状闪动线

楼主(2008-09-29):
朋友在国外带回来的SAMSUNG SENS 900的笔记本,故障表现为一开机或者进入到WINDOWS后屏幕会出现跳动的横线,并伴有花屏的表现,在屏幕左边部分是有竖状的线闪动.严重以后会全屏幕变花,图标,文字都变色了,间歇性的出现.就好像显卡驱动掉了一样,显卡\内存剖分的故障我已试过了没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2008-12-31):
修好没有哦   !!!

网友:
我的也花屏 :'(

网友:
首先应该外接显示器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