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9):
用了几个月8305手柄就挂了.拆看了发热丝断了,估计温度反馈探测失灵造成发热过大烧断发热丝.想换掉整个手柄,急死了.
失灵

网友:
是无刷风机的吗?
一般可更换整个发热芯的,淘宝网上有卖。你也可临时的把断掉的地方重新拉拢,接上去。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本人的赛克852最近也这样。第一次是因为温度调到了最大,而把出风给改小了。但也怀疑厂家用的发热芯的丝比规定的细了一点,所以造成断线。

网友:
你说的无刷风机是电动车的无刷吧.我这个可能也是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