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要复位一下才能工作

楼主(2008-09-29):
一块工控主板。开机之后出现D1 之后不过。也不报警,点一下复位。(感觉复位没有同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主机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过,IO也换过。复位电压5V。主板是一块815的工控板,
是不是就只能换南桥。74之类的试试了。
有谁能不能说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BIOS 電池還有電否?

网友:
LZ建议您直接换32.768晶振试试,看能不能继续跑码

网友:
应急方法,在RST排针接一电容,10U-220U。

网友:
先确定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晶体,振谐电容,南桥,看着办吧

网友:
我遇见过···重启几次就能正常启动了····我当时是全换的电容

网友:
南桥换了也没有好。电源换了也没有好。32。768换了。也没有好。
后来想到。他用COM 口,是不是他有问题了呢?就把这个芯片给拿下来了。结果真的好了。

网友:
原来COM芯片坏了,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以后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