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CM777N-G1显示器中两个电阻R245,R2A0阻值!

楼主(2008-09-29):
ABL电路中两个电阻烧黑了,不知阻值。编号是R245,R2A0。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先谢了!

网友:
emc777....................................................................................

EMC787N 777N.pdf

网友:
今天我也收了一台方正CM777N-G1显示器,两个电阻R245,R2A0阻值也烧黑了,另外R534也烧黑了,且行场IC为STV6888供电短路。看来这是通病。楼上的提供的电路图看来不是原图,找不到对应位置的元件。哪位有合适的请传上来,谢谢了。另外,楼主,你的显示器修好了吗?有什么进展请告诉我好吗?

网友(2009-02-17):
我今天收到的机器和楼上的一样情况,
    请问楼上现在机器怎么样啦?有什么方法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