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769F3显示器从闪到不显示

楼主(2008-09-29):
今天到客户家去装系统,他说玩不了QQ游戏,我试了下也是这样的,。然后就说要重装
在重启后发现他的屏显的字都很大个的
就是那种屏太宽调不窄 没有管它。继续还原系统
可是在还到一半时,屏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变黑。然后又显出来
一直这样,就像窗户一开一关样
我以为是开久了里面太热。就把电取了
隔了会儿再开还是那样,接着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屏不显了,继电器还发出咔嚓的响声。像是哪保护了
后来把他的显示器拿到我门市上。
先是扫灰,再看有没有虚焊。
发现STA524A 10脚的块子有虚焊
加完焊后插电还是保护。
我断开二次电源,通电没有保护的声音了,
说明一次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查了下电源管理芯片G5643D
发现2-3脚是通的。一路理下来是2脚接的一个电阻:2WR22J与
大电容负极相连的 可是这电阻就是0.22欧的。
2-3脚是通的这事就没管它。然后想到STA524A这块子虚焊
再对它四周的元件检查了下,发现D403这个二极管:1N4004短路了
用1N5404代换,再通电正常了。(在DOS下字还是有点大,进了系统又是正常的)

如果图片看不清可以下载下来看

网友:
aoc代工的机子,学习了,前天修理了一台,坏c5929,换了个c5931,不知能代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