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VT1617A这个声卡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08-09-29):
求助:VT1617A这个声卡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多谢月饼同志,这个型号可以拿ALC655代换,
已解决,正在听DJ
[
]
求助

网友:
加张独立的声卡 那不就解决了吗 才几圆

网友:
客人说修就修 ``收40元RMB

网友:
呵呵.用ALC655可以的
我换过.只不过是用在MSI的一个 VIA桥的板..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真的没~这个板也是M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