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块5S0765C的代换

楼主(2008-09-29):
型号:PK-700B,BIKE牌(第一次见)17纯平显示器
故障现象:为开机无反应。
维修过程:
  查300V正常,输出均为0V。电源块为5S0765C,第3脚为启动脚电压为2V,偏低,查启动电阻,为两个1/2W电阻串联,一个为150K,一个为180K,其中180K的电阻已变值为无穷大,但表面没有明显变化。
  因为手头没有180K电阻,用100K和43K的两个电阻串联代换,故障依旧。判断电源块可能坏。手头没有相同集成块,根据经验,可用DP104C/DP704C/DP904C代换。
  用DP904C代换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继电器不断吸合释放,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输出电压跳变。
  为了判断是电源故障还是负载有短路,断开行管C极用40W灯炮做假负载,测各路电压输出正常,灯泡两端电压104V正常发光。说明不是电源故障,应是负载有短路。
  为了判断是直流短路还是交流短路,将行输出变压器次极短路,故障依然。
  换行管,故障依然。
  一时陷入困境。后想到,也许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DP704C代换DP904C居然成功了!

维修经验:
  DP704可代换5S0765但DP904不能。

  让我走了很多弯路。写出此例,供广大同行借鉴,希望互相交流。

网友(2009-04-07):
谢谢
你让我以后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2009-10-05):
该IC很常见,没必要用这用那来代,弄不好烧的东西更多,楼主是自找苦吃。

网友:
我用DP104代换过就可以904就没有试过

网友:
现在  我正有个CRT  金长城  787MB 型号   以前是高压包烧坏了   换上高压包后,能通电一下马上又消失了,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我继续按开关键也没有用,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去开机还是不行,于是我用灯泡对300V放电,之后又能开机但是马上它还是会断电了/   电源芯片就是  5S0765C    大家能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