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提电脑上了开机锁。。求9999!

楼主(2008-09-29):
在网上查了。。要这两个解密才可以!?
R24RF08 v2.0b用来读取24RF08
IBMpass v2.1 Lite 用来破解密码数据
 有没有大虾能帮我?谢了。。QQ275011590!

网友:
请把你的密码芯片的数据读出来,不会解的话,发上来,我帮你算出来。

网友:
上图转载!
在你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你可以按上图自制一下COM接口来读取这个芯片的资料.
如果没有动手经验,
建义找专业一点的维修店帮忙搞一下.

联接好后用下面这个附件读出芯片数据!

Reader for ATMEL 24RF08_setup.zip

Writer for ATMEL 24RF08_setup.zip

网友:
太好了,我也正在找这个资料,先下来试试,多谢了。

网友:
以前听说过IBM开机密码的破解,今天有幸,先谢谢了

网友(2008-12-14):
再把那个DATE的方件传上来,到时帮你解,解密的软件在下面附件中
4楼的,你用这个法,成功解过密码吗?
还有,解密软件就在附件里,我能不能也用它来解?

网友:
昨天准备关门时一客户拿台 T43来说要解锁,谈好150的价钱开始干,吹下芯片上编程器,资料读出来了,IBMpass打开,看到类似密码的东西, 再把芯片吹上,输密码,不对!再试了几个,还是不对,汗死~~   搞这些同时客户打了几个电话问了几个密码,叫我输居然有个对了。。
最后他说让我少点,你们说我该收多少啊

网友:
请问四楼,东芝的机器用这个行不行啊。有一台M400怎么也解不开,能不能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