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板上面,靠近MCU 的24C16芯片 出厂时,是否空的呢?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9-29):
因为出厂时候,应该没有什么设定的数据在里面呀?所以,如果旧的LCD换MCU的时候,就不一定要把24CXX 这个IC一起换吗?
好想明白,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芯片

网友:
不用24XX 都可以 上个空白的 OK 如果手里没有这个IC 可以不上

网友:
24CXX 是存储 显示器OSD 里面的 调节资料的~
说的不对的 还请高人指正

网友:
我只知道纯平显示器是储存OSD 的,
不知道LCD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好象有些24CXX还是需要程序的,有些用空白的就可以

网友:
以为有些程序写在MCU里的所以不用

网友:
24CXX是空白的,是用来存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