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定时重起

楼主(2008-09-29):
今天接了个IBMT60机器不定时的重起有时5-6分有时2分多就重起了那是那的问题?

网友:
怀疑北桥问题准备要加焊北桥
有时还会花屏!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T60是独立显卡的吧,应当不是北桥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内存咯.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显卡虚了会引起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