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09-29):
一块华硕P4PBP-MX主板不上内存条 诊断卡显示C1  但插上内存后  一通电 诊断卡显示C1后  电源就保护了 如果不上内存 都正常 风明器也抱没有检测到内存 诊断卡显示C1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内存的AD线和供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