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51GMF主板全板无时钟故障

楼主(2008-09-29):
这块板子测CPU供电1.75V 复位2.5V 时钟0V  PG信号2.5V 开机诊断卡不走码,内存供电2.5V,测北桥供电1.5V 就是全板无时钟?

网友:
先测量主板时钟芯片供电,正常再测14M晶振电压,dd444.com。

网友:
330或220有没有问题,时钟芯片有没有发出时钟啊,PCI的B8有没有1.5V以上的电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这个板子经常北桥虚焊

网友:
不跑码是什么意思,能把电源启动不跑码?短接开机针无反应?还得查CMOS电路。dd444.com

网友:
技嘉K8N51GMF北桥坏得最多 :)

网友(2009-03-21):
我手头也有一块同样的板,是同样的问题,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块板怎么没有14318晶振?

网友:
这板记得修过,不过没注意时钟方面
有些板子NF芯片的,时钟集成在南桥内部,考虑下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