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给主板加上一个AGP插槽?

楼主(2008-09-29):
古董级电脑:
   中央处理器(CPU):
CPU 类型    Intel Pentium 4, 1700 MHz (17 x 100)
CPU 别名     P68, Willamette
CPU 步进    D0
指令集    x86, MMX, SSE, SSE2
原始时钟频率   1700 MHz
Engineering Sample  否
L1 高速跟踪缓存  12K Instructions
L1 高速数据缓存  8 KB
L2 高速缓存  256 KB (On-Die, ECC, ATC, Full-Speed)

CPU 物理信息:
封装类型  478 Pin uPGA
封装大小   3.50 cm x 3.50 cm
晶体管数量  42 百万
工艺技术   6M, 0.18 um, CMOS
核心芯片大小   217 mm2
核心工作电压   1.75 V
输入/输出接口电压  1.75 V
典型功耗   63.5 W @ 1.70 GHz
最大功耗  84 W @ 1.70 GHz

现在的问题是:主板上自带的显示出现问题,该接口被人强制拉断。现虽已勉强“粘”上,可经常会因接触不良或其它原因造成无法显示!!

该主板上有一个预留的AGP插针,能否自已焊上AGP插槽,进而使用AGP独立显卡?
相关信息如下:
主板:
主板 ID    06/14/2002-SiS-650-6A6IXE19C-00
主板名称  ECS 651-M / L4S5A(/DX+) / L4S5A3 / L4S5M(2) / L4S5M/DX+ / L4S5MG(3) / L4S5MG3/651+ / L4S5MG3/GX+ / L4S5MG5 / L4S5MG/651+ / L4S5MG/GL+ / L4S5MG/GX+ / S4-1 / S4-2 / Lite-On NA380 / Syntax S651M(A)

前端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Intel GTL+
总线位宽   64 位
真实时钟频率 100 MHz (QDR)
有效时钟频率   400 MHz
带宽  3200 MB/秒

芯片组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SiS MuTIOL
总线位宽  16 位

芯片组
[ 北桥: SiS 650 ]

北桥:
北桥   SiS 650
修订   01
In-Order Queue Depth 12

内存计时:
CAS Latency (CL)   2.5T
RAS To CAS Delay (tRCD)  3T
RAS Precharge (tRP)   3T
RAS Active Time (tRAS) 6T
Row Cycle Time (tRC)  10T
RAS To RAS Delay (tRRD)  2T
Write Recovery Time (tWR) 2T

内存插槽:
DRAM 插槽 #1  128 MB (PC2100 DDR SDRAM)
DRAM 插槽 #2   128 MB (PC2100 DDR SDRAM)

集成图形控制器:
图形控制器类型   SiS 315
图形控制器状况  已启用
帧缓冲大小  32 MB

AGP 控制器:
AGP 版本  2.00
AGP 状态  已启用
AGP 设备  SiS 315 Integrated
AGP 孔径  64 MB
支持 AGP 速度   1x, 2x, 4x
当前 AGP 速度   4x
Fast-Write  不支持
Side Band Addressing   支持, 已启用

Windows 视频
[ SiS 650/651/740/661FX/741/760 series ]

显示适配器:
设备描述   SiS 650/651/740/661FX/741/760 series
显示适配器字串   SiS Compatible VGA
BIOS 字串   1.01.00
芯片类型  SiS 650 Rev 00&
DAC 类型   内部
已安装驱动程序  SiSGRV (6.14.10.3671)
显存大小  32 MB

PCI/AGP 视频

设备描述   设备类型
SiS 315 Integrated  显示卡
SiS 315 Integrated  3D 加速器

图形处理器
[ 内置: SiS 315 Integrated ]

图形处理器(GPU):
显示卡   SiS 315 Integrated
GPU 代码名称   315IGP
PCI 设备   1039-6325 / 1019-0A44
总线类型  内置
显存大小   32 MB
GPU 时钟频率   134 MHz
像素流水线   2
材质单元/流水线   1
顶点着色引擎  不支持
像素着色引擎  不支持
DirectX 硬件支持   DirectX v7.0
像素填充率   268 兆像素/秒
纹理填充率   268 兆纹理/秒

内存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DDR
总线位宽  64 位
真实时钟频率 134 MHz (DDR)
有效时钟频率   268 MHz
带宽   2144 MB/秒

主板除有“集成图形控制器”外,还有“AGP 控制器”,是否意味着,该AGP预留针孔一旦接上AGP插槽,即可正常使用??

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不行,,接上AGP插槽,还需要周边的小元件,厂家居然不接上这槽,应该也不会接上该槽需要的周边电阻和电容

网友:
你可以焊接个AGP 的槽试下撒。 结果怎么样,期待着你的回复。

网友:
谢谢

上网查了,很多地方说,预留的AGP,就是为了日后扩充独立显卡用的。
可俺不是专业维护的,手上的主板有限。如果真要弄的话,就得从一块淘汰的,可至少还是可以用的,主板上拆下AGP插槽。如果能修好,感谢上帝感谢大家,如果修不好,很可能弄坏两块主板
请大家帮忙一下,多做参谋,谢谢!

网友:
AGP槽有卖..不过我还是保持意见,预留扩充,不一定装好周边小元件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别费劲了,那些小元件没法配,厂家为了出2种不同的主板才这样做的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是03年左右的产品,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就可以淘汰。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也不行。主板生产时或者在设计时,应该不仅仅是为了省掉一个agp槽那么简单,楼上的达人说了,像支持apg的电容之类的小元件肯定会省掉的,再仔细研究起来,时间和精力都是成本啊,除非你真的是唯技术论。

网友:
我也是想过没试过,是少一些周边元件,能成功也是很难的.

网友:
兄弟这个我早就试过了------不行

当年我在MSI时.就把2片同样的板型.不同型号的板子.参照着把AGP.周边零件.BIOS都换了..结果还是不显示哦

我也郁闷。到底问题在哪..难道是我零件没焊完全?

网友:
#12   说的很对    我也试过  不型的

网友:
这倒是没有试过
  我想应该不行,一个AGP插槽要的了多少钱,行的话厂家自己会加上去了。
有AGP槽会好卖一点~

网友:
搞这个还不如把原来的显卡接口重新焊好来

网友:
建议你不要白费时间和力气了,厂家出的这种主板,只不过是相近的2款主板使用了公版的PCB板。

网友:
还有就是BIOS的相应更改。

网友:
不可以的! 因为厂家出这款主板时 就把BIOS固定了 如果你加个独立的AGP是不会亮的  因为在主板自检时就出错了 所以就不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
之所以要弄一下这破主板,主要是自己想了解一下相关内容:趁自己有空,闲着没事做,找点东西来做:顺便学点东西
结果是,搞不好
至少目前还是没搞好

网友:
应该不行,一般考虑成本厂家做一个PCB就可以做成几个型号的板

网友:
应该就不行

应该就不行了。还有许多的小元器件也不好上啊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原先不加插槽,是出于成本考虑,另外在BIOS中已经定死了,看看有没有新一点的BIOS,或许还有点希望

网友:
不能随便接,必须北桥或BIOS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