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1不开机的怪现象

楼主(2008-09-29):
一块MS-7101主板,客户说无故就不开机了,经查不加电,32K没有波形,更换后试机OK,装进机箱后,进系统正常,以为好了,可再开就不亮了.上测试卡跑01,只好拆下来,发现不上电晶振两脚有波形,加电后就只有一脚有波形,有时跑01,有时不跑.于是再次更换32K,试机几次OK,装进机箱后故障依旧,更换两谐振电容后,故障解决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32K代表什么元件呢?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
32.768的实时时钟晶振

网友:
哦,谢谢楼主....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问题?直接换106为103试试吧

网友:
个人觉得,谐振的小电容是一定要换的,还有的是,不想拆东西的,可以在板的后背并连一个上去,我试过很多块了,很方便的

网友(2008-12-27):
请楼上说清楚点,如何并联,是并联32K的晶振呢,还是并联谐振的小电容?谢谢

网友:
还是线路的问题所以在维修的时候
一定要把线路跑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