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按键板怎么改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29):
按键板怎么改线,这个是;LG的,我用了通用版, 我想改线就不知按键板怎么改啊 ,那个按键板,跟别的不一样,多数都是按键一脚接地,一脚受控啊,可这个很特殊啊,请高手给点建议,怎么改不会有问题啊,
建议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把所以的键的一个脚接地,另外一个脚接你的控制线,开关板上的元件全部拆下归你所有(除按键),这样就好了啊!

网友:
如楼上所说,把板上的那些电阻全拆掉或把线划断,然后把所有按键的一边接地,另外一边接通用板的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