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烙铁上锡,很管用.

楼主(2008-09-29):
一把新的烙铁买来第一件事就是上锡,上锡你可以找一个费的线路板,多点些松香在上面,放一些焊锡在上面,加热烙铁后在上面不停的擦,擦到头上挂满焊锡止.这样就上好锡了.
使用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烙铁的空烧,一般空烧只是对普通型来说的,空烧时间一长就会氧化脱锡了,那么在不使用的时候又不能总插拔电源吧,而且加热的时间也等不起,,,我们可以给他加个简单温控,用开关一个(烙铁放上能合拿走能开就行了),二极管一个就可以了,与铬铁串联上,原理......大概这里的人都知道就不说了,
如果是用的久了氧化了那就重复第一步方法吧,你可以在下面垫个铁片什么的,可以帮你边挂边把上面的氧化层去除,比用沙纸打要强.
同时强烈反对用沙纸打用锉锉,因为这样会损伤铬铁头,而且损伤是不可修复的噢.
大家试试吧,希望有帮助.

网友:
有用,谢谢楼主说明!!!!

网友:
非常感谢,我正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
二极管是串在电路中吧,我想是这样。。。。。。。。。。。

网友(2008-10-30):
用调光板做个温控器,不过升温时间长些。。。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多谢。

网友:
加个电热毯的调温开关就行,用着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