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 BIOS灯和复位亮 直闪

楼主(2008-09-29):
现象:如题,上假负载或拿掉BIOS芯片或换同类型BIOS芯片(BIOS程序没刷),BIOS灯和复位亮 不闪,上CPU后或用原来BIOS芯片或换同类型BIOS芯片(刷过BIOS后)或换个版本重刷BIOS后,BIOS灯和复位灯不停的闪。
查过内容:CPU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正常,内存,AGP供电也正常。不上CPU跑ff,上CPU后跑DD,换同类型的BIos芯片跑C1(没刷此板的BIOS,已上内存

网友:
个人怀疑南桥多一点,不排除I/O和时钟芯片的可能性啊,,仅供LZ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南桥SB1.8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V电压正常。

网友:
845板,INTEL桥.跑DD,一般是南桥烧了..就是前些年那USB烧南桥的毛病..
你可以检查一下USB的DATA- DATA+是不是对地阻值正常.
当然,也有IO周边出问题跑DD的.
仔细目测一下吧.

网友:
这个故障本人修过~去掉BIOS就不闪了,开始以为BIOS问题,
经过许多周折,查出来是CPU电源芯片的事~楼主赶紧换,继续关注:

网友:
LZ看你的帖子特晕
希望你写明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TA- DATA对地阻值都一样大,IO周边没发现掉件等不正常现象,现在问题关键是上U后灯会闪。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主IC和扩展IC、CPU,内存电容全换过无果

网友:
BIOS 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均正常。还把AGP,内存供电管都换了,无果

网友:
LZ的思路太乱了
复位灯长亮,就说明扳子没有复位.对于845的扳子,这种情况下就先不要去纠缠BIOS灯的问题了

先修复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查各个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E:
回超版,全板复位点电压正常,点复位键后各复位脚有跳变,但是不点复位键,复位灯微闪,闪时PCI复位脚3.3V没有跳变。

网友:
我的华硕k8n现在也有这个现象,复位灯微弱闪动,闪动时pci无电压跳变,但cpu复位电压从2.55到2.46再回复到2.55再到0.47之后再2.55循坏

网友:
复位电路没问题,io和桥坏可能性高,还有看看板子是不是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超版,全板复位点电压正常,点复位键后各复位脚有跳变,但是不点复位键,复位灯微闪,闪时PCI复位脚3.3V没有跳变。

主板上应该有轻微短路.漏电的部位
仔细检查检查,关键四滤波电容.如果有嫌疑点电容,最好先换掉

网友:
回超版:主板上所有大于470UF的电容全部换掉,还把CPU与北桥旁边的大贴片电容全拆掉,还是无果。

还有开机后复位灯闪一下,同时run灯常亮.

网友:
blos灯闪说明是在读blos,至于复位灯也在闪楼主最好是先查查复位和时钟。

网友:
回LS,点复位键后全板各复位脚均有跳变,认为复位正常。

网友:
先不要去纠缠BIOS灯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复位电路有轻微短路吧,总之先不理BIOS灯的问题。

网友: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CPU之前 复位灯不闪了,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孤版:所有大于470UF的电容全换掉,把所有的门电路全换掉,IO也换过,还是无果.

网友:
LZ,
重新编辑一下你的帖子吧
把基本故障现象,故障代码,处理过程冲洗梳理一遍吧
都不怎么看的懂了

网友:
现在问题比较明显!
如果上假负载他的BIOS灯还会亮,说明这个灯亮的信号不是来自于CPU,明显是IO或南桥部分造成的错误信号!
尝试测量LAD[0..3]的阻值和上拉电压,检测BIOS的CLK RESET VDD,
尝试更换IO,如果还不行就可以判断为南桥不良了~
另外如月饼所说,基本上看到845跑DD就可以判断为南桥不良!

网友:
座是穿针的,压过南北桥均无效,又检查时发现清CMOS后通电复位灯不亮,打一下PCI AD值(想想早应该就测试,少走多少弯路),发现AD二极体值相差140多,判定为南桥不良。此板暂告一段时间,马上试试换南桥(才学,不一定能换好),等换好了再告诉大家,感谢各位超版和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