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动手开始修显卡

楼主(2008-09-29):
在本论坛里的显卡维修专区也泡了一段时间,下了几个软件,今天终于动手开始测了,测了有几点问题想请教论坛中的前辈们
       首先我测了一块9550的卡,测了之后,就显示MDA0   16  17 18 19 20 21 22 ,看不懂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就是测一块440的卡时,输入了MAST4之后等了关天都没有反应,也不知是哪个地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叫泡了一段时间???
下张 ATi的图纸琢磨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是说的显存的数据线出错了,但是不知道的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呀,而且我也测过每个显存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修9550就去看这个帖子,winson_tang 大师写得很详细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909&highlight=9550

还有座在我楼上的这位曾大师的帖子不可不读啊!

440的卡,是什么故障现象?

潜水时间还不够哦!请继续潜,有把握就浮上来冒下泡。

网友:
这段时间9550修多了,卡的背面靠近金手指的那颗显存有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回告诉你只不过是想增强一下你的信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多谢你,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