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我用工具读SD内存 的SPD 里面没有数据全是00

楼主(2008-09-29):
为什么我用工具读SD内存 的SPD 里面没有数据全是00
我是用这个 制作出来的编程器
然后读写SD内存 提示读写成功  里面的都是00
然后我自行编写 将部分的00改成FF 然后写入芯片  提示成功了 但是 再次读写还是 00

为什么这样呢??

网友:
人家告诉我 不要用 接地的 LED 我就省去了

网友:
你的器件型号没有设置正确吧,内存的都是24c02

网友:
你能说一下  220uf 的电容是多大的吗??? 我用了 10V  12V的 220uf 试过了

网友(2008-11-06):
和电容没关系,我用的470UF的一样好用,不过我是外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