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PW-ON不能开机,强行开机后,短接PW-ON能关机

楼主(2008-09-29):
升技的BD7II主板,845芯片组,短接PW-ON不能开机,直接短接绿线和地强行能开机,开机后,短接PW-ON能关机,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测pw-on端高电平为5V,通过一电阻进I/O芯片,绿线经一小的标有702的场管进I/O进I/O,场管换过依旧。场管三角电压分别为5V,5V,3.8V(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

网友:
像这类的故障直接换了83627再说。

网友:
测I/O有无损坏,不难解决

网友:
怎么测I/o是否损坏啊

怎么测I/o是否损坏啊

网友:
不会测的话直接换吧,当然有时候不全是I/O的问题,也有南桥,还有其他待机电压电路的元件。

网友:
我上次有块板子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检测出来,是南桥的问题,最后甩掉了

网友:
先换了I/O再说    83627是开机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那可惨了。麻烦决明子 先生说说怎么测I/O好坏好吗?烦请杜先生说说怎么测出是南桥的问题的吧,一并谢谢了

网友:
具体测试方法,新手区里应该有啊,你去坛子里查查,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和地强行能开机,开机后,能进系统吗?

网友:
注意83627的63#,待机状态下3.3V

网友:
查是COMS电路。看看晶振。是否是振。。。在查下绿线到I/O

网友:
是否起振,怎样测.
能否用万用表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短接绿线和地强行能开机,开机后,能正常进系统

门控制和IO都换过了

现在正这样用这呢:直接短接电源插槽绿线和地,插电即启动,从“开始”关机后再拔电源,只是这样用恐怕对电脑不好吧,哎,真没办法 :( :( :(

网友: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短接PW-ON测83627的68脚有没有电压跳变,如果有再测67脚有没有高低电平跳变,如果没有跳变则测南桥的待机电压.再测72有没有输出持续的低电平,

网友:
检查南桥的32.768的晶体,电容,106电阻等

网友:
电源SB5V不干净也会有这种现象,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