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常用的那个SIO1000参与开机吗?

楼主(2008-09-29):
ACER的本本常用一只LPC总线的芯片SIO1000来连接外置的扩展端口设备和红外设备。。。分析了一下线路图,自己觉得SIO1000应该是不参与开机的,也就是说SIO1000坏了或者被取下电脑也能正常工作。。。
但实际呢?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吗?没有SIO1000后本本能正常工作吗?
芯片
电脑

网友:
没有SIO1OOO肯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但参不参与开机就不确定了。

网友:
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呢?原理图上看,它只是挂在LPC总线上的端口扩展芯片而已啊?

网友:
顶一下,请接触维修ACER本本的朋友来帮忙解答一下。。。呵呵

网友:
应该是参于开机的,CPU要工作一定要经过CPC总线一定不会错的,。参于触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