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65主板,接网线就死机!!

楼主(2008-09-29):
请教
联冠865主板,478针,集成网卡,一接上网线就死机!!不接网线可以正常使用!!
换独立网卡也一样
系统,网络故障可以排除!!
是不是集成的网卡短路了?
主板

网友:
是不是把集成的网卡关了或拆了一试.

网友:
换成独立网卡如果还一样的话,此时要注意主板pci插槽的清洁,如果独立网卡是新的话,也要用橡皮擦拭一下。另外,我清洁pci插槽的时候都是用废弃的牙刷子沾上一些清洁剂,要适量,不要太多。我用此法解决过n个这样的故障,你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板子是815的,插上8139、8029网卡,不接网线没任何问题,接了网线就死机
我这块板子是客户自行换过电容,客户换的电容是不匹配的,据说,换电容之前是可以上网的。所以我后来就换了匹配的电容,但还是不行。现在就扔在那冬眠了

网友A:
那就是说他自己换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哪的线弄段了 你仔细看看

网友:
如果时集成网卡坏了要加独立网卡的一定要屏蔽集成网卡
不然迟早会出问题的~

网友:
插槽清理过
集成网卡也屏蔽了
还是一样故障
哪位师傅还有思路提供下
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集成网卡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同一网线接别的电脑就没有问题,,唯独接故障主机就会死机,拔了网络主机又活了,我换过网卡,重装过系统,,后来查出是网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