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8-09-30):
一块华擎的754主板,nf3的,cpu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显示有复位,但是不跑码,IRD灯不闪,cpu没有温升,桥也不烫,没有思路了,再怎么查,请老师指点一下。另外有一杂牌845gv,内存有根AD线断路了,能不能飞线呢?

网友:
CPU没温度的我一般直接先换电源调整

网友:
在所有的东西都正常的情况下,试刷下BIOS好了!你说的那个是IRD灯不闪是吗?

网友:
今天又打了下cpu的ad线,有几个阻值不对,自己搞不了就给电脑城里的师傅搞,说桥虚焊了,板就扔在那,明天看加焊后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城里的师傅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
为什么是对里啊 :) :) :) :)

网友:
结果昨天去拿板,说加焊了还是不行,再把bios刷下看看情况,要等两天。等过了节再去看下,到时候告诉大家维修的结果。

网友:
内存有根AD线断路了能飞线。

网友:
换cpu供电三极管,还有电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