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9-30):
一块845e能开机点不亮,cpu无时钟(电压0)无复位(电压0.3),agp,pci,ide,复位,时钟,电压,ad阻值都正常,莫非北桥真的挂了

网友:
查一下时钟脚相接的电阻是否开路,如没有就换一下时钟芯片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有的主板有时候CPU没工作电压,刷BIOS后就有了。当有工作电压后,才有复位信号等

网友:
cpu复位电压是低电平,是不是北桥内部短路?北桥发热啊,谢谢

网友:
主板点不亮我不会刷BIOS,谁能教教我,谢谢

网友:
各位帮我一下,时钟和复位应该都有经过北桥在到达cpU,其他地方时钟复位都正常,cpu只有时钟复位不正常,是不是就是北桥内负责这一块的电路损坏,另外北桥很烫但手可以放在上面,加cpu5秒内手不敢放(不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