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买的主板映泰 TA790GX A2+ 128M

楼主(2008-09-30):
前几天刚到手的新主板映泰 TA790GX A2+ 128M 包装很完整,只有商家撕开贴日期的小口,

  装机就绪时,开机后接后面板的键盘鼠标的指示灯全不亮,插前面板时鼠标的灯亮却用不了,
  我用的是老硬盘希捷的80G硬盘,原本的系统还可以正常进入.
  我加的是AMD5000+的CPU,连接应该全部正确,内存我也换过其他的来试过.

  请问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后置面板接网线的灯会亮,接显示器也可以用,就是不能接鼠标和键盘,

  会不会是被JS给骗了?假设这是块被人用过的主板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放电就好了?(麻烦介绍下放电过程.)
  还是当初我装板的时候碰坏了?应该不会吧...

  对了,我试过 长城ATX-300P4-PFC 1.3版本的电源 250W额定功率 和 技展迅雷350 2.2版本的 额定功率为300W的.

  急啊....这块板是我帮朋友买的,他一直在催...

网友:
你说得放电是清空cmos设置吧,找到主板电池旁边的跳线,将跳线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我几个月以前从京东买的映泰 tf7025-m2主板,到手后硬盘指示灯常亮且不触发,因为是新板,直接返回,再发过来的时候就好了。

根据平时维修过的映泰主板,我个人判定,映泰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品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后面PS/2的供电,正常是5V,还有检测一下数据线到IO的线路,或者你再换块键盘鼠标,顺便问一下,你用的应该是PS/2的键盘鼠标吧?

网友:
我PS/2和USB的接口都用过了

网友: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你的机箱螺丝柱子,有多上的地方。请检查有没有柱子不对孔的。

网友:
板子故障和别人用没有用过没有关系,再说你的电源就选长城好了

网友:
用一个USB转换口把PS2的都换成USB的,插上试试